[求助] functional sdc和test sdc都是怎么得到的?[已解决]

楼主(2011-08-11):
产生functional sdc的时候,是不是加入SCANDEF了?
产生test sdc的时候,是不是做好chain了?

这个地方还有点迷惑,请求支援!

网友:
做完test scaninsertion,才有scandef能写出来,
才能写test sdc

不做test scan chain insertion或别的test操作 , function 下是没有test mod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functional的时候没有scan 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