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sign-off的timing analysis需不需要做啊?

楼主(2011-08-11):
如题,还有就是,我做的时候报“qrc”failed的错误,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般要做,虽然在最后用PT signoff timing,但是用encounter事先检查下,可以节省时间
qrc failed应该有更加详细的说明,可能是没有qrc tech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里面有个TCGen.tch是什么文件啊?

网友:
TCGen?没听说过
好像RCgen.tch是用来生产qrc tech file,没用过,不太肯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写错了,就是RCGen.tch,那这个文件是从哪儿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