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encounter运行是为啥会出现找不到license的错误呢

楼主(2011-08-11):
第一次配置路径和环境变量后可以正常运行,后来重装了系统再次运行后就出现了找不到license的提示,郁闷啊

Initialization status was 'ERROR (LMC-01902): License call failed.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none>. Can't find license file.

Run 'lic_error LMC-01902' for more information.' (-902)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Fail to find any Encounter license...
Please check your Encounter license status.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2-07-14):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etc/bashrc文件:
export PATH="$PATH:/home/centos/EAD/IScape/iscape/bin"
export PATH="$PATH:/home/centos/EAD/enc911/bin"
export PATH="$PATH:/home/centos/EAD/enc911/tools/bin"
export CDS_ROOT=/home/centos/EAD/enc911
export LM_LICENSE_FLIE=/home/centos/EAD/enc911/cadence_license/ius82.dat
export OA_HOME=/home/centos/EAD/oa_v22.04.058
------------------------------------------------------------------------
求指教

网友(2015-08-23):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求助

网友(2016-06-13):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2017-02-26):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4-29):
回复 网友B:
先破解

网友(2024-03-25):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