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LDO的输出噪声是怎么测的?

楼主(2011-08-11):
使用什么仪器?如何加激励?(100~100kHz)
总不能像测AD一样加正弦波吧?
我直接用频谱分析仪看频谱然后积分,发现噪底好高,比仿真的都高一个数量级了……而我明显改变反馈系数噪声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而是测试方法的问题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2016-09-05):
请问楼主的LDO是怎么仿噪声的?要加噪声源吗?

网友:
Low Noise LDO Design Paper-->

A CMOS Low Noise, Chopper Stabilized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Current-Mode Feedback Error Amplifier

网友:
編輯很多次,
附件都出不來?

网友A(2020-01-09):
可以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示波器测

请问大侠具体应该怎么测呢?多谢!

网友(2020-02-12):
加一个放大探头,或者自己做一个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