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都怎么对delta sigma modulator进行系统设计?

楼主(2011-08-11):
我在做一个3rd order的1 bit quantizer 的sigma delta modulator, 我用SDtoolbox 在Matlab的simulink进行系统设计,可是无论我试哪种类型, CIFB也好,CIFF也好,我都没办法调试出一个能在OSR大概在128左右,精度能够达到16bit的 (现在我的精度仅仅只有12~13bit,远远达不到要求),去掉所有噪音再模拟也没用,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对sigma delta modulator进行系统设计的,给我支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
不可能吧,3rd order、OSR=128起码SNR可以上110dB(理论值18-bit),
你是不是系数没有调好。

楼主:
估计就是系数没调好,可是不知道怎么去调。另外,我在simulink的模型也不知道有没有错。应该怎么去调系数啊?

网友:
那没办法了,如果你是不知道基本理论随便调整,那不如写个随机算法找最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