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noise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我是新手。最近用PT报告了noise的问题,但看不懂报告。
如下所示,width,height和slack分别指什么?或者从哪里可以获得一些关于noise计算分析理论的资料吗?
如果有noise一般怎么解决?我现在是用提高cell驱动能力和插buffer的方式。
请各位帮忙,多谢多谢!

analysis mode: report_at_source
slack type: height

noise_region: above_low
pin name (net name)       width    height     slack
-----------------------------------------------------

noise_region: below_high
pin name (net name)       width    height     slack
-----------------------------------------------------

网友:
width ,height 指noise的宽度和高度啊,就是大小, noise有个峰值,
这些东西在PT manual文档里面有,
修复noise的方法就是提高driving能力,提高net 强壮性,减少victim net
set_max_transition 放小点 ,
clock double spacing routing,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我去看看PT manual。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 陈涛大大早就有很详细的答案了.
纯引用:

1)upsize victim net driver, downsize aggressor net driver
2)increase wire space, shielding, change layer,change wire width
3)insert butter in victim net

能答出以上3条的,在工作中已经基本够用,但是还有两个不常用到的,是AMD的一个大牛告诉我的。

4)把与victim net相连的输入端改成Hi-Vth的单元
5)改变信号的timing window。这个不易做到,但是也是解决方法

楼主:
感谢farren热心详细的指点,我新手,还没看以往的帖子,以后要多逛逛这里。

网友(2012-01-18):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把与victim net相连的输入端改成Hi-Vth的单元,就能改善noise呢,改成HVT不会影响timing吗。。解释解释啊。。谢谢 呵呵!

网友:
   我猜是指在非关键路径,或者时序有余量的路径上可以做这个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我也这么想,还有个疑问就是HVT能fix noise,这个不是很理解。。呵呵能解释解释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HVT的阈值电压比RVT/LVT来的高,不容易受到glitch而被意外开启(不容易受到noise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