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4.2版)的RC参数模型是什么啊?

楼主(2011-08-11):
RT,不记得在哪设置过,但确可以report出post layout 的timing.是通过WLM计算吗?

网友:
根据实际的route和RC抽取,与WLM无关了

楼主:
多谢陈老师回复。还有个问题,encounter中貌似并没有设置类似itf或者是tlu+这种参数文件,它是通过什么得出RC信息的呢?

网友:
encounter 用CapModel 文件, 用ict 来产生,

tluplus、itf是synopsis的东西,

一般route以前都是elmore model, 后面都是AWE , arnoldi 算法,这些都是业界标准,
各个PR工具都差不多的,

楼主:
您所说的capmodel是在Design Import -> Advanced -> RC Extraction项目中添的.cap文件吗,我的是空的阿,它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
对啊

对应于conf里就是  set rda_Input(ui_captbl_file) "-typical afs -best asfs -worst sfs"

这个问fab要 ,这个是encounter的初始RC文件,对应于Astro、ICC的tluplus, 都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