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源输入端该加磁珠什么还是不加?

楼主(2011-08-11):
设计一个DC-DC电源转换电路,输入电源和别的模拟电路部分共用,为了避免DC-DC部分对别的模拟电路部分产生干扰,是否该在DC-DC的电源输入端加上磁珠还是电感?地之间也需要加吗?

网友:
使用磁珠会增加空间吧,我还没使用过

网友:
求图求真相

网友:
一般的负载变化不太大的,用磁珠就可以了,减少高频干扰。

网友:
如果输入断的电压分别给不同的负载供电,也就是说有多路dc-dc公用同一输入电源,如果输入电压随负载变化比较大的,可以用电感防止输入源端电压变化过大,影响其他的分支电路工作。

网友(2012-06-28):
用磁珠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預留0 ohm R 有需要時可以加bead ~

网友(2012-08-03):
跟楼上的做法一样

网友(2012-09-16):
一般地分割 加磁珠 电源那个要加电感分割吧

网友(2012-10-27):
其實,你加上去,在測試看看
這種東西感覺都case by case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磁珠的。
但是需要注意磁珠的型号和对应的频段

网友(2012-12-28):
地上加磁珠也有可能会有反效果

网友:
模拟电路部分的AGND一般都會與DGND作分隔,一般的作法是割moat留20 mil的通道.
POWER部分可以預留0 OHM.

网友(2013-01-28):
加上比不加好,电源和地都可以加上。

网友(2013-03-23):
推荐用电感。。。

网友:
加上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一般做法也是如此。

网友(2013-05-21):
要加磁珠及大容量瓷片电容解耦,不能加电感。电感在高频段不能抑制DCDC产生的振铃。

网友(2021-09-25):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磁珠一般不用于大电流部分

网友:
總和前面幾位的建議,串聯預留0 ohm(0402)若有需求可增加bead or inductor去濾低頻以及預留並聯的電容(0402)若有高頻雜訊干擾可以bypass以及穩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