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使用encounter做全芯片的feed through

楼主(2011-08-11):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encounter做过全芯片的feedthrough  , 主要有两点要求
1,不用前端帮忙改网表,可以全部由encounter自动修改和插入buffer
2,能否做到全芯片无channel ,即总线也包到一个模块里,所有的信号连接和时钟全部用feed through的方式处理,除了一些少量的逻辑。

我看到encounter有相关的材料,自己准备在项目中试一下,但现在还不知道实际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牛人这样做过相关的尝试,麻烦大家分享下经验。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
这种设计在不少公司被使用过,事先估计好feed through,做好block timing butget是关键

网友:
期待高手的答案啊

网友:
我们以前做的时候, 顶层在partition 以后, 所有feedthrough已经加好了,
就是1 个input feed , 1个output feed, 1个feed buffer

估计肯定是用encounter加的,不是 前端加的,

然后block level 拿到这种网表 ,可以做feedthrough的优化,比如加些buffer来满足transition要求,
一般就这个要求,没有latecy要求,

顶层因为已经有了各个block feedthrough的 pin引脚, 只是连线,

我们当时是with channel的 , 顶层基本上是buffer和 cts buffer来调整各个block的clock tree latency,

如果是顶层完全做到channelless,有点困难,相当于没有任何glue logic,
有时候buffer还是要插的, 有些tune, 留点空间会比较好,

网友:
你什么芯片啊,多少partition,还要做feedthrough insertion?
最简单的feedthrough就是一个input feed port ,一个output feed port,一个feed buffer,

有时候复杂的feedthrough logic还可能带些logic进来,

网友:
我们这里做,连Regisgter都会+。

网友(2015-11-3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feed thru 放在了std cell 的 layout 里面,但是电路图中没有,也就是逻辑库的lib里面没有定义这些 feed thru的 空pin , 所以,提示说,逻辑库,物理库 出现不匹配,导致无法place等,如何处理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