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 数模混合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11):
哪位大哥做过spectreVerilog数模混合仿真啊?小弟现在遇到了一下问题:
*Error* Failed to partition the design.
     ...unsuccessful.
*Error* Cannot create and partition the design.
*Error* Must fix design errors before netlisting.
     ...unsuccessful. "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助啊。。。。。。

楼主:
具体的报错信息是这样的,哪位大哥帮忙看看啊:

SYSERR:Unable to hdbBind for inst I0 in cell module inv,lib analogV3,view functional,configViewString $defult.
USRERR:Selected context view string'Spectre spice verilog behavioral functional hdl system verilognetlist cmos.sch cmos_sch veriloga ahdl' offers no suitable view for inst I0 referncing placed master mini_4k.not.symbol in cel Module in,lib analogv3,view functional,configviewstring $ default. Please check HDB configuration or library setup.
*Error* Failed to partition the design.
     ...unsuccessful.
*Error* Cannot create and partition the design.
*Error* Must fix design errors before netlisting.
     ...unsuccessful. "

我仿的是一个简单的电路,模拟的晶体管级与非门(I0)和一个verilog写的反向器,外加analoglib中的一些电压激励。

网友(2012-08-03):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那位大虾能出手相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晶体管级别调用的是schemtic view,你需要在view list里面添加schematic。
for your reference。

网友(2016-05-03):
回复 网友B: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2016-12-16):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帖子里遇到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9-05-09):
请问帖子里遇到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