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operating condition的问题

楼主(2011-08-11):
想问下operating condition的问题,这个operating condition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从它的定义中好像只是标准单元或宏模块仿真的条件。那么它在综合时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不对其设置呢?

像一个设计中既有标准单元部分,也有memory部分,还有IO部分,在设计时,它们的operating condition不一致,比如IO工作电压比标准单元高,而memory的工作温度比标准单元高,像这样的情况,在设计中是需要对每个部分进行operating condition的设计?比如对memory macro单元按照其库中定义的operating condition设置,对IO PAD电路按照其库中的operating condition进行设置,其他的的标准单元按照标准单元库中operating condition设置。还是?
我试验了一下,好像这样设置不行似的。我对设计中的memory按照其库中定义的operating condition设置,但是综合报告提示说memory库中找不到inv等。我分析了下原因,因为memory中也有mux。也会用到标准单元?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样,我直接在设计时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为标准单元库中的operating condition,比如,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SLOW,这里SLOW为标准单元的工作条件。这时虽然综合时报Warning说在该标准单元库中有多种工作条件,但是时序路径中仍会有memory和IO的时序信息,这个时候的memory和IO的时序信息是按照其各自库中的查找表的数值还是要按照这个不同的operating condition之间进行一个sacling 呢?
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
operating condition 影响时序
在使用时,所有的lib都要一致

网友:
operating condition 在dc 综合的时候作用不太清楚,估计就是给design一个约束,
比如约束setup timing(max timing)肯定是在slow mode下而不是在fast mode,

在后端, operating condition就是指芯片工作的一个条件下,
我知道,有std, memory , pad各个lib都不一样, 一般就设std cell就行了
比如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
-library tcbn65gpluswc  \
WCCOM

memory ,pad,block等等会尽量map到这个operating condition上,即取最相近的condition到这里来,
比如 尽量靠近std 的这个condition,
取PVT 最靠近这个的,  往往也是名字也叫WCCOM的 condition, 你可以去.lib 里面查

这也是为啥不需要每种.lib 都要写operating condition的原因

这也是ICC 做MCMM的基础,即不需要定义所有单元的operating condition, 只要定义了
scenraio, 写一个std 的operating condition,其他会尽量map过来,如果你发现他map的不对
那就要具体写 -library , -object_list 了,

这在其他工具里面,比如magma,叫library group , 也就是一组library放在一起,对应于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也是PT做的情况, 即一个scenario,

楼主:
恩,谢谢icfbicfb的解释,很详细。

网友(2013-01-15):
回复 网友A:

smic的逻辑库分为tt,ff,ss三个库,每一个库只包含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那在综合的时候,target库只设一个比如tt,如果想用其他ss和ff库的operating condition做sta,直接写可以吗?

网友(2013-05-05):
很详细啊,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2013-11-12):
想问一下PVT里面的P也就是process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网友(2014-11-17):
memory ,pad,block等等会尽量map到这个operating condition上,即取最相近的condition到这里来,
比如 尽量靠近std 的这个condition,
取PVT 最靠近这个的,  往往也是名字也叫WCCOM的 condition, 你可以去.lib 里面查

回复 网友A:

版主三年前的帖子也翻出来了,不好意思啊~~~~
关键是map到standard cell的operating condition后,又会怎么样呢?
算delay的话会有一些比例乘在上面吗?
要不然的话,PVT会有什么作用呢?

min和max的library,是靠set_min_library来设置的吧,是不是与set_operating_condition不太相关啊~~

求教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