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楼主(2011-08-12):
Clock Network delay  (propagated)  clock source delay
两者的区别?

网友:
看不清你的log!
说变描述一下,
clock source delay:约束的是输入时钟到你startpoint之间的延时。

Clock Network delay  :clkin 到clkout之间"clock source delay+ clock 走过的buffer"
多多交流!!!

网友:
不对,

clock source delay 是到你定义的时钟的那个端口之前的时钟延迟,或者说源时钟本身的延迟
确切地英文解释为“Clock source latency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a clock signal to propagate from its actual ideal waveform origin point to the clock definition point in the design. ”
如果不涉及几个源时钟之间的关系,一般不用定义source delay

clock network latency 是从你定义的时钟的那个端口之后,到FF之间的延迟,也叫clock inserion delay

网友:
陈老大, 模拟一下实际clock有可能在源端产生的delay, 定义一下也是可以吧?

网友:
可以是可以,可是没有必要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A:

    its good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A:
涛哥
我在手册上看到Source latency, also known as insertion delay,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a clock to be propagated from its ideal waveform origin point to the clock definition
point in the design.
那clock insertion delay也就是insertion delay的一部分啦?

网友(2015-07-10):
回复 网友A:

   版大,如果clk_a是create clock,clk_b是clk_a的generated_clock,那么在dc综合的时候对clk_a如果设置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la1 [get_clocks clkb]
set_clock_latency  la2 [get_clocks clka],
那么如果我想设从clk_a的定义点到clk_b的定义点的时间为la3,我用命令
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la1+la2+la3 [get_clocks clk_b]对不对??
还是直接设置为set_clock_latency -source la3 [get_clocks clk_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