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导出library中已有pcell的skill文件

楼主(2011-08-12):
library中有一些skill生产的pcell,如何导出这些pcell的skill代码?请高人指点啊!

楼主:
楼猪,很简单的,你在pcell下拉菜单中选compile -----to skill file 即可!

网友(点评):
生成的文件去哪里找呢

网友:
学习2楼了,但是,不过希望你的"楼猪"是无意而为之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
dbDumpPcDefinePcell(dbOpenCellViewByType(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maskLayout") outFileName)
如:
dbid = dbOpenCellViewByType("test_PDK" "pmos" "layout" "maskLayout")
dbDumpPcDefinePcell( dbid "/home/pmos.il")
在你的home下就有skill Pcell的源码文件pmos.il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做这个有什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想学习pcell的编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很实用!

网友(2011-09-16):
回复 网友A:

    用你的方法还是得不到skill文件
是不是不同公司的软件设置会不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只要是layout ,不管是不是Pcell,都能产生skill代码。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查了一下。
如果你说的pcell是从你的PDK中来的,而大多数PDK是Cadence的PAS工具做的,其中的SKILL code应该是加密的,或者编译为二进制文件,如*.cxt
这样的代码我认为是不可以导出为原始SKILL code,这是出于对厂商知识产权的保护。
如果你希望学习pcell,那可以参考相关的文档。‘ic安装目录/doc/pcellref/pcellref.pdf’,其中有pcell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是这样,pdk里的pcell导出来的skill根本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对pcell好像蛮熟的,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嘛!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真的,我对SKILL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其他的还可以交流,只是编程这东西我实在没天赋。

网友(2012-02-22):
有人看過這

PAS平台下PDK套件的开发与分析 .
不知還有沒教用PDK 開發資料

网友(2013-12-27):
回复 网友A:

    用不起来啊

网友:
cadence的源代码都可以通过反编译查看的,用来学习skill,很有用。

网友(2014-04-13):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今天才知道PCELL还有代码

网友(2014-06-27):
回复 网友A:

   导出的源代码能直接导入到新的库里面使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怎样进行反编译?

网友G:
这种方式得到的skill代码仅仅是pcell中属于layout的那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pcell包括了layout, cdf, symbol等。
同时,还包括cdf之间定义的callback程序以及其他procedure function. 而这一部分并不是保存在单个cell中,而是在.cxt文件中,这部分是加密的,使用者是无法看到的。而这一部分,恰恰才是整个pcell的核心部分.

网友(2014-11-05):
只要是layout ,不管是不是Pcell,都能产生skill代码。

网友(2014-12-17):
怎么样导出一个普通单元layout的SKILL啊?

网友(2015-06-01):
回复 网友G:

    正解!貌似对开发PDK很熟啊,哈哈

网友(2016-07-04):
楼猪你好认真...........

网友(2017-01-19):
回复 网友G:

    您好 你的回复很有帮助。 想问一下,我现在的情况是,别人做了一套PCELL,是用PAS做的,也确实有你说的包括了layout, cdf, symbol等。 但是我去他的文件夹中找 确实没有找到 .cxt文件。。。想问您,如果只拿到 版图中导出来的PCELL 到底能有什么用处? 能自己编skill把剩下的代码都补齐后,然后像原版的PECLL 一样用么?  新手 请指教

网友(2017-06-13):
我试过compile to skill, 利用gui制作的pcell是可以导出skill代码的,但是代工厂给的那种pcell是无法得到它的skill源码的,我试着利用skill做pcell,导入后,就算拿掉skill源码pcell也能正常工作,除了自定义的函数每次需要load,当然这部分函数也可以给你加密。所以我的结论是除非拿到代工厂的原始skill code,不然无法得到真正有用。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A:
在CIW窗口输入:
dbDumpPcDefinePcell(dbOpenCellViewByType(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maskLayout") ou ...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方式得到的skill代码仅仅是pcell中属于layout的那一部分
但是实际上,pcell包括了layout, cdf, symbol ...

学习了~~

网友(2025-12-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大佬,请问下怎么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