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用cadence仿真,怎样仿真出一簇调谐曲线?

楼主(2011-08-12):
固定电容情况下的一根调谐曲线,我知道怎么仿真
请问怎样把不同的电容阵列情况下的调谐曲线放在一张图里,变成一簇曲线,就像下图中的:
还有仿真的时候怎么设置?谢谢

一簇调谐曲线

一簇调谐曲线

网友:
PSS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能不能具体点PSS设置,还有是不是netlist&run之后plot里面有什么地方和原来设置不一样?
   我查了很多cadence使用手册,上面都没有的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懂这个的人应该挺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要对什么sweep,手头没有软件,很久没用了,忘记了...抱歉

网友:
使用ADE仿真,把你的两个参数在电路里都设成变量,然后一个参数在仿针类型设置里设置范围(就是正常的tran.的设置里),另一个参数在Tools--Parametric Analysis里设置范围,就可以了,Cadence的User guide里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2013-09-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也不懂啊

网友(2016-03-30):
对电容阵列的控制信号进行parametric analysi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