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 输入输出文件类型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请教下大家,system verilog 可以 读入*.bin 文件的数据,做运算再存储为*.bin 文件吗?如果可以的话,如何实现?

网友:
这不就是个二进制文件吗,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查下 标准。。家里电脑没有

网友:
verilog语言里面好像就有这个,按照楼上的建议,查一查标准吧,应该是有的。

网友:
fopen, fsanf很多函数可以灵活用!

网友:
当然可以!
Argument Description
"r" or "rb" open for reading
"w" or "wb" truncate to zero length or create for writing
"a" or "ab" append; open for writing at end of file, or create for writing
"r+", "r+b", or "rb+" open for update (reading and writing)
"w+", "w+b", or "wb+" truncate or create for update
"a+", "a+b", or "ab+" append; open or create for update at end-of-file
上述的b就是代表二进制文件类型,而不是text文本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