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irtual interface的一点个人见解

楼主(2011-08-12):
在验证中,我们可以将interface能过端口的方式传给program test块,
这样的话,这个interface对整个program test块都是可见的,我们可以在
类中直接引用这个interface。
    但这样的话,纯在一个问题,如果这个interface发生一点点改变,那对
我们的program test块的影响将是非常大的。比如,如果这个interface的
名字变了,那我们不得不修改program test中用到这个interface所有的类,
这种修改破坏了类的封装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使用virtual interface。在类中定义一个virtual
interface的成员变量,通知构造函数对这个成员变量赋值。在类内部,所有
要使用interface的地方,都用内部定义的virtual interface成员变量。这样就
可以屏蔽外部interface变化对类的影响

    欢迎指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virtual,interface怎么能够传得进类里面阿,必须加virtua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cross reference,虽然没人愿意这样干,但不表示信号不能直接传递到class中啊。

网友:
说白了其实就是传递interface的指针。归根到底都是用GCC编译成目标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