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ock RAM问题

楼主(2011-08-12):
初学ISE 测试IP core 生成了一个单口RAM, 直接把个端口接出来,读写数据,发现读出的数据一致是00

该给的时序都给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代码如下:
module test_ram(
   input clk,
input [7:0] dina,
input [7:0] addr,
input wea,
input ssra,
output douta
    );
ram ram_t(
.clka(clka),
.dina(dina),
.addra(addra),
.wea(wea),
.ssra(ssra),
.douta(douta)
);
endmodule

tb文件如下:
module tb;
// Inputs
reg clk;
reg [7:0] dina;
reg [7:0] addr;
reg wea;
reg ssra;
// Outputs
wire [7:0] douta;
// Instantiate the Unit Under Test (UUT)
test_ram uut (
  .clk(clk),
  .dina(dina),
  .addr(addr),
  .wea(wea),
  .ssra(ssra),
  .douta(douta)
);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clk = 0;
  dina = 0;
  addr = 0;
  wea = 1;
  ssra=1;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ssra=0;
  // Add stimulus here
end
always #10 clk=~clk;
always #20 begin dina=dina+1; addr=dina; end

endmodule

仿真图如下:

楼主:
在线等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SSRA的问题,你试试把SSRA先1后0行不。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没有编译库,无法仿真?

网友:
在ISE10.1中,wea = 1是读状态;而在ISE13.1中,wea = 1是写状态的
看一下有没有弄混的啊

楼主:
不是复位和wea的问题,很是奇怪,搞不懂ISE了

网友:
你什么时候写文件了?

楼主:
开机一直在写,觉得再怎么错误也该出个乱码吧,时钟,时能,数据都有

网友:
只见写,不见读。

楼主:
单口RAM无论读写有地址和时钟就有数据输出啊
回复 网友A:

网友:
单口RAM read、write 在同一时刻同一地址时,read 出来的值是unknow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读的地址都是未写入的地址,写入后的地址有读吗?
这段波形里面看不到。

网友:
凡事简单点,自己造个coe初始化下。我就不信读不出来了

楼主:
回复  smolfy

你想读的地址都是未写入的地址,写入后的地址有读吗?
这段波形里面看不到。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而且我用的是write first,按理来说肯定是有数据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放几段波形吧,写一轮以后的波形是怎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段波形只看到写,没看到读啊。
你写完了,再读一下,看看是不是写进去了。
综合的RAM也有不同种类的,有可能仿真模型输出未写入的地址数据就是0啊。

网友:
1、先确定是不是SSRA的设置有问题,可以先把它从IP核中去掉,或者在testbench中把它的值反一下
2、IP核设置页面的第二页里面,有个operating mode设置项,如果是设置成No change,那么在写过程中,读端口将会保持不变的。

试一下,希望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