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间路径延时控制命令

楼主(2011-08-12):
如图所示:

除set_max_delay之外,能优化这条路径的时序。因为,综合之时,setup违例是不存在的。(时序报告的说明)

网友:
看看具体的路径吧

很可能是false path,这么大的slack修不掉的,

网友:
允许多周期不?

网友:
检查一下为啥综合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