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S54310输出突降原因?

楼主(2011-08-13):
调试TPS54310时,输出偶尔会跌落到接近0V,波形表现为一向下的尖峰,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可能是输出端电感的额定电流过小导致的吗?

网友:
TPS54310是芯片吗?芯片一般都有短路保护功能,就是当你的输出短路时,输出会接近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TI的3-6V可调输出电压的一款电源芯片,负载短路会有可能是一阵一阵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负载短路不会是一阵阵的,看电感的额定电流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