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uck芯片中的uvlo电路

楼主(2011-08-13):
现在设计一个高压buck芯片,要求芯片能够工作在最高输入电压40V的条件下。
以前用的工艺是40V高压工艺,uvlo电路可以直接用栅极耐40V高压的MOS管来设计,现在换了UMC的0.5umBCD工艺,这个工艺里面没有栅极能耐40V高压的MOS管,那位知道启动电路这块含uvlo电路部分如何设计啊?急
芯片要求在输入8.4V以上开始工作,在低于7.2V左右停止工作

网友:
UMC 0.5um的工艺低压应该是5.5V吧,加一个高压转低压电路,然后设计UVLO电路,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電阻分壓降下來~~~

网友(2020-03-21):
非常感谢。 我们期待着继续

网友(2024-11-13):
您好,请问您该问题解决了吗,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