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助 h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1-08-13):
本人用hsim做memory的后仿网表spf的仿真,采用fsdb格式的文件输出,但是该文件格式要在仿真完全结束了才能用nWave或者CosmosScope查看波形。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方法打开这个输出文件以查看波形?(本人急需数据,望各位大侠帮忙)。hsim仿真过程中的输出文件如图:

hsim仿真中间文件

hsim仿真中间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怎么记得用 nWave 可以在Hsim没仿真结束就可以看波形呢?好像还可以Ctrl-C中断Hsim的仿真,看了波形,没问题之后再敲continue继续仿真,有点忘了,好一阵子不用Hsim了。

网友(2013-05-09):
可以用hsimoutput参数改变输出文件类型

网友(2014-02-04):
真的很感謝樓主分享
謝謝~

网友(2014-05-08):
可以设置hsim的选项,每次当fsdb波形的大小达到一个值以后就保存下来,具体可以查查hsim的资料,以前用过具体选项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