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芯片68013与FPGA中Avalon总线对接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小弟是摄影测量专业出身的,平时只会用VC6.0写写程序,后来导师项目需要用FPGA来做图像处理方面的事情,前不久(三个月前)买了一块红色飓风Red2的开发板EP2C35,上面带有68013芯片的USB2.0接口,有2块32MByte大小的SDRAM。

小弟从基本的Verilog程序入手的,后来才掌握了用SOPC建立Nios II软核的方法,知道用Avalon总线管理两块SDRAM非常的方便。我知道SDRAM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没有信心抛开SOPC来自己写SDRAM的控制模块。

68013芯片我知道论坛里的高手基本上都知道它,算是比较有名的USB芯片了吧,我现在也只会简单地通过USB从PC机传数据到FPGA,或者从FPGA传数据到PC机。

问题:我现在想做的事是从PC机传一幅图片到FPGA,并存到SDRAM中,然后再从SDRAM中读数据出来,传回PC机,最后验证传回的数据的正确性。希望速度在 20MByte/s 以上,这个要求对于USB2.0接口不过分吧。 我希望用Avalon总线做,或者是自己写的总线,我不想独占SDRAM的接口,因为还想做一些例如高斯滤波、反色的数字图像处理。

一些参数:68013配置为 外部时钟源,同步读写,EP2是从PC到FPGA的Endpoint,EP6是从FPGA到PC机的Endpoint,我给的时钟是40MHz。   SOPC我有系统时钟是100MHz,我希望USB数据的收发可以挂接到Avalon总线上,用Avalon MM Slave接口读写控制寄存器,用Avalon MM Master接口控制数据的传输,直接把数据读写到Avalon地址空间中,不需要管它是SDRAM还是其他的存储器件。

在此谢谢论坛里的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2013-06-29):
有一些不错的开发板,可以买回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