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MIM电容下为什么不允许放MOS管?

楼主(2011-08-13):
一般foundry都要求,MIM电容下不能放active layer,也不能放MOS管了,但是一直都不了解究竟是为什么?请达者指点。欢迎大家讨论。

从层次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放的呀

我想可能: 1) 下面放其他器件,使得在开始做MIM电容时这一片不平,影响电容精度(不过不是有CMP嘛);
               2) 由于电容的电力线影响,可能会与下面的器件产生相互的干扰。
    所以,如果对电容要求比较高,如匹配,精度等有要求的地方,下面不应该放,可是如果我对这些要求都不高呢,为什么不能放?

如果我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容,下面放MOS电容,上面放MIM电容,这样多层不是可以节省不少面积嘛。

网友:
神马都不放寄生还嫌大、、、你太随便了

网友:
如果对MIM匹配精度要求比较低,下面摆MOS应该OK的。COST DOWN的压力。。。
像您提到的一般都有CMP技术,下面MOS对MIM加工影响有限,不过可能要稍微考虑下coupling effect的影响。

楼主:
    仁兄说的正确,确实cost down的压力使然。前面那位兄台担心也对,不过有些地方对寄生并不敏感,即使寄生也无妨。最典型的就是decouple电容了,如果上层MIM电容,下面放MOS电容都作为decouple电容,形成夹层的方式,寄生也是可以变成好事的。
   就是不知道有谁实际这样做过,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做过,心里没有底。所以问问达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项目用过。不知道您用的工艺是否有特殊的考虑? 或是直接向Fab确认这样做有何风险?

网友:
rf工艺可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典型的就是decouple电容了”?decouple没有必要用MIM吧,再说MIM值又不大

楼主:
回复  hongmy

“最典型的就是decouple电容了”?decouple没有必要用MIM吧,再说MIM值又不大
引用 网友B:

    举例而已,decouple MOS电容上面可以加上一层MIM电容,电容面积比更高。
对于低频电路,如果排除工艺制造上的问题,如果单纯从寄生角度来考虑,Miller电容下面也可以放的电路的。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我目前是没有理会fourndry的rule(问了他们,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直接把MOS放在MIM电容下面

芯片测试了,性能还都OK。就是不知道对Yield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2014-04-30):
可以啊。电感下面都可以放。呵呵。正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
google 三明治電容

但是 得改 drc rule 拿掉一些東西 ,  你畫越大代工廠才賺得多阿..所以都客意不準你使用
  但是可以用的但要改

另外  一堆UHV DEVICE 都超大顆.. 不過得懂的才能偷 rule

网友:
我们使用SMIC 0.13rf工艺做的滤波器显示,IFF中的MIM电容叠在IFF的OP之上,流片结果是带外抑制比仿真值恶化了10dB。我们滤波器是4M中频,2M带宽。先前在TSMC做的片子MIM下无器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继续分享相关经验?

网友:
MIM电容如果是在较低金属层上时,会影响mosfet等有源器件的匹配。可能因素有局部的应力作用,也有可能是MIM金属极板对氢气氛下退火的影响(liner金属有可能对氢原子有大的吸附能力,从而影响退火的效果,上述退火可以减小多晶硅栅表面悬挂键对mos管阈值的影响。不确定高阶工艺里还有没有这个工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叠放之后的效应能后仿出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metal 是后道工序,退火怎么会是在做metal之后呢?又不是PIP电容。
一般MIM电容都在top metal-1这一层做,stress effect也许会有,但是和metal走线没有太大区别,一般单个MIM size不会太大,也就10u20u

楼主:
老帖被挖出来了。时间过得可真快
时隔3年,我回来回复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在论坛上问过,后来直接也问过foundry的PIE,得到了回复:MIM电容是可以放东西的, 包括MOS管、电阻等等,从工艺的角度来讲,都可以放。不让放,主要是从电路的角度考虑的,匹配、寄生、干扰等等,所以要用的同学,根据具体的情况掂量一下即可。

网友:
我们在下面放了,DRC忽略,LVS过了,代工说可以放,只是可能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百度了一下,目前有些CMOS工艺在做完所有后道工艺以后确实有N2/H2的alloy。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dQj2niqsV7l3W-7PgHK
这个步骤的原理可以参照Alan hastings的模拟电路版图艺术第二版12.3.3节以及“Effects of Metal Coverage on MOSFET Matching”这篇文章,虽然这些内容有点老,呵呵。

我不是做工艺的,不确定是不是大部分CMOS工艺后道做完以后都有这个N2/H2的alloy工艺,欢迎大家特别是FAB的朋友们讨论。

网友:
   一般工艺最后都有Alloy,其目的是为了饱和gate oxide的悬挂键。如果oxide 本身的质量比较好,Alloy的作用就不大了;但如果oxide质量不好,alloy影响就很大。   之前我遇到过一个case, MIM下面的MOS Vth和model差了很多,而且viariation也很大。

网友:
IBM的工艺就是可以放的,主要看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