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频谱恢复信号的采样速率选择

楼主(2011-08-13):
我已知一个200MHz左右信号的频谱,想用fpga经过ad采样后进行IFFT运算得到原信号,不知道对频谱的采样需要多大的采样率。得到的变换结果又怎么从序列转变成时域的信号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最大到200m,信号的带宽是多少?

如果比较窄可以用带通采样啊,这样ad速率相对低点
如果直接采样至少 要400M采样
难度还是很大的

国内现在200mad都算很高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有一个频谱的电信号,它是在±100Mhz左右各有一个峰,其它部分没有信号,我现在想把它恢复成时域的信号,我就是不知道我要对那个频谱信号以多大的速度进行采样才能够通过傅里叶反变换的得到不混叠的时域信号。我也是觉得400MHz太高了,做起来太困难了,所以不知道频谱采样是不是要求不那么高频率。等他转换完了我用个400Mhz的D/A就能变成时域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对那个100Mhz主峰附近进行采样,然后再在恢复信号的时候进行处理也可以得到原时域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