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这么改动之后,还等效吗?费解

楼主(2011-08-13):
看到一本书上,

如图中的电路,作者表述电路改动前后是等效的。甚是费解,尽管作者提到从戴维南等效角度看。知识有限,望不吝赐教。头都痛了。谢谢 :P

楼主:
给看看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愚钝,看不出

网友:
感觉不一样,K断开时,上图有输出,下图没输出...不懂,猜得

网友:
你这是不是没有表述完整啊?  从表述的意思看,作者是不是只想等效出输出节点的电阻啊!

楼主:
首先,谢谢以上网友的回答,谢谢。作者是指电路虽然改动,但是从对外电气特性上仍然上下等效。且作者说可以从戴维南定理的角度理解。费解:当开关关闭时,上下电路对外电气特性等效没问题,但是当开关关闭时,我怎么觉得上面的电路不仅有电感的感应电动势在起作用,同时电源也在作怪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白,较下副图。希望能再次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再追加一个问题:这款电路是电机的一个电路模型等效,RC作为缓冲装置加入电路。我不明白,这里的缓冲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