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新的问题了 关于Spectre仿真 求助 求助 谢谢啊

楼主(2011-08-13):
昨天反相器的问题解决以后今天打算做与非门

首先lz 安装 书上面的图 自己画了原理图:

然后是 生产符号 环境搭建:

这里 我用了 一个 正5v电压 一个 矩形波 输入
然后 跑波形的时候 吃问题了:

求助 啊  求助

aaaa  这或不是与非门!!!!

网友:
Vss和Gnd分成了两个节点?Vss的定义在哪里?

网友:
vdd的定义在哪里?

楼主:
vss 定义? 那是什么? 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在测试电路中再加一个5V直流电压源,正极接vdd,负极接vss,或者把现在电路中的vdd,vss去掉,然后P管的源接5V电压源正极,电压源负极接gnd。

楼主:
可是 我上次做 反相器的时候 也没有定义vss。。。。

网友:
一方面你的VSS不知道是哪冒出来的,如果是-5V可能对你的管子的阈值电压造成很大的变化,使你的高电平上不去,另外就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而电路的宽长比很大,栅电容的充放电时间跟不上你的信号变化

网友:
vdd和vss的定义在哪?他们应该都是全局变量,按说你在仿真原理图那给vdd和vss各加一个vdc的直流电源(就是重画两个独立的,vdc的另一端和gnd相连就行),实际上可以不要vss吧,这个电路直接把NMOS衬底接地。vss太低会影响阈值电压,不过这么高的电源,应该不影响功能吧。

网友:
把图里的全局变量vdd! vss! gnd!改为输入输出端口(VDD,VSS)。再重新生成Symbol,然后在这个或非门的仿真电路里去定义(VDD,VSS)为直流量(DC)并且VDD=5,VSS=0。再做仿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