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开发板上的usb

楼主(2011-08-13):
我用的德致伦公司的NEXYS3开发板(xilinx FPGA开发板),上面有一个usb接口,我想用键盘控制然后用数码管输出字符,模块编写好了,但是加载到工程下载到板子上不能用啊,请问是不是键盘还需要加载什么文件啊,或者有什么驱动之类的

网友:
不能用并不一定就是这个问题,首先你的设计功能是否正确,要先通过仿真来确定,才可以下载到板子上。这里应该是需要你实现一个USB收发数据的功能,而普通键盘按键表示的二进制译码你也要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许是我基础不太好的缘故吧,做设计总是不太系统,不能把每个设计都考虑周全,那我就按你说的做吧,呵呵,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