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只能检测线电压,怎样实现SVPWM?

楼主(2011-08-13):
在一般的教科书中,SVPWM的实现是用相电压合成的矢量,但实际应用中只能测得线电压,问,怎样利用线电压实现SVPWM,或怎样从线电压得到相电压(必须考虑三相不完全平衡的情况)

网友(2011-10-08):
必须由线电压计算出相电压后进行SVPWM,如果三相完全平衡,有相应的公式;如果不完全平衡,需要将正序、负序、零序分量计算出来后再分别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