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比较器的回踢噪声怎么仿真啊?

楼主(2011-08-13):
急急急!!!比较器的回踢噪声怎么仿真啊?kicknoise 的仿真是不是要模拟输入啊 怎么模拟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有量化地分析和模拟过Kickback Noise,仿真时应该可以在输入信号端看到kickback noise对信号波形的干扰吧(如果输入信号不是人为灌入的理想信号)?

网友A:
偶也是不懂这个,以前做比较器时试过加滤波MOS管和不加MOS管两种情况对比,加了以后确实消除了大部分kickback噪声对bandap输出电压的影响,输出电压波动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资料说是在输入和参考利用戴维南等效 一个电压源加上一个电阻 但是仿真并没有回踢噪声啊 加了消除措施之后的反而有了 有点无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mos电容后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变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采用消除回踢噪声的措施之后比较器的输出结果  回踢噪声也看到了

但是没加之前就看不到回踢噪声 而且输出有毛刺
有何见解呢

网友(2012-03-30):
直接在输入加电阻,加一个理想跳变的电压就行

网友(2015-04-17):
回复 网友C:

    能说的详细点吗  这个真心不会搞

网友(2015-12-31):
回复 网友D:

你搞清楚怎么仿真了吗?我也想知道哎

网友E:
你在输入信号源通路上串个比较大的电阻(最好就是你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你再看比较输出反转时,比较器输入对管那里的波形就看到了,理论上应该和输入一样大(因为MOS管等效电阻很大),但实际你能看到随着比较输出翻转的毛刺。

网友(2016-05-10):
信号源串个电阻,看电阻进入到ad那根线的电压?

网友(2017-05-07):
学习12#的方法了!

网友(2022-03-01):
引用 网友A:
偶也是不懂这个,以前做比较器时试过加滤波MOS管和不加MOS管两种情况对比,加了以后确实消除了大部分kickba ...

请问你这个kickback噪声是怎么仿真出来的哇?或者说怎么测量出kickback噪声减小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mos电容用的是PMOS还是NMOS管啊,这两种区别大吗,另外,怎么仿真回踢噪声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结果变好了?请问您做的是毛刺减少了还是延迟或者失调变小了呢?我加上mos电容,输出结果并没有啥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输出结果变好了?请问您做的是毛刺减少了还是延迟或者失调变小了呢?我加上mos电容,输出结果并没有啥变 ...

太久远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你查一下比较器的资料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久远了,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你查一下比较器的资料找找吧。

前辈,帖子里的回复是2011年,到现在已经11年了,还在做模拟吗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E:
你在输入信号源通路上串个比较大的电阻(最好就是你前级电路的输出阻抗),你再看比较输出反转时,比较器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