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高手,进来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14):
我最近在做一个LDO,可是瞬态仿真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负载电流从200mA回到0mA的时候输出电压不再是1.8V,而是大于静态值?求助。。什么地方最有可能出问题啊。。

网友:
没有问题,正确的结果。
因为tran仿真,当负载由大变零时候,高出的1.84V 是overshot,因为此时外界电容很大,负载又为零,紧靠较大的反馈电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1.84V 慢慢放电到1.8V的。。
如果你想看到这样的结果,请把零负载的时间拉到足够长即可,肯定回回到1.8V

网友:
这结果是对的啊,不过1.8v到1.84v有些大了

网友:
把负载的其他情况也写出来,然后仿一下开环的频率特性。把图贴出来。

网友:
我觉得这是对的,LDO的load regulation造成这种结果,负载不一样时,loop gain是会变得,现在看来你的load regulation 就是40mV, 有点大,不过先看看loop gain 再说吧。

网友:
你的输出电阻有点大,增益还要再大点才行!

网友:
增益不高导致的,或者直流偏置点不太对了

网友:
增大增益 或者减小电阻!

网友:
请问你说的静态的时候,负载电流是多少,0么,还是有一个值

网友:
看看工作点?增益够不够大?交流仿真一下!要是都对的话,就是功率管小了一点点!感觉你的图基本上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