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set tree

楼主(2011-08-14):
困惑了,又来劳烦各位老大,以前用encounter的时候,我们都是把reset信号也做成tree(在CTS spec文件中定义),但iccompiler中,如果将reset 信号定义为clock是不允许的,(会出error),请问我如何平衡这些reset 信号的skew 以及优化他们的fanout呢?

网友:
create_buffer_tree
compile_clock_tree -high_fanout_net

楼主:
thankyou。请问这两个命令可以balance到各个RN端的skew吗

网友:
encounter里面根本就不需要用CTS来做reset tree
只要设定max cap/trans/fanout, optDesign时就自动做了
ICC应该有相同的概念

楼主:
可是如果希望从模块的input port到各个RN的delay都差不多的话,只约束max cap/trans/fanout是不行的吧。。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时序约束满足还不够吗?

楼主:
我也不清楚,前端要求这样做的,以前encounter的时候,确实可以在cts spec里面设置成ClockNetName做成clock tree的。。

网友:
前端说什么就做什么?!

网友:
reset只要注意transition吧, latency只要相差不大就行

因为异步reset 就是在1~2个时钟周期里面reset,

不要求skew很小,  reset tree在place或cts时候做都行的,

没啥关系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2014-05-08):
各位大佬,我刚接触数字后端,很多问题还不清楚,请问max cap ,max transi,max fanout应该如何设置?根据什么?经验值?还是? 谢谢!

网友:
    版主,您说的在place 和cts都可以做reset tree,能否赐教下操作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再reset信号源头create一个clk,然后把reset后面的RN pin设成stop pin就可以了。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XXX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再reset信号源头create一个clk,然后把reset后面的RN pin设成stop pin就可以了。
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stop_pins XXX

网友(2014-12-21):
回复 楼主:
你好啊 encounter中 在spec文件中 加入什么命令 来定义high fanout net呢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