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差分信号与单端口信号

楼主(2011-08-14):
谁能告诉我下,差分信号与单端口信号各自有什么有缺点?

网友:
差分操作常用在高速上,当然多一根线,一般都是lvds协议

单端简单但是上高速比较不好用

网友:
差分信号能够过滤同步噪声信号,可以实现较高传输速率。
未见得单端口信号有什么好处。

网友:
单端走线简单啊,差分线要考虑等长

网友(2012-04-28):
视频差分信号与单端信号之间如何实现转换?

楼主:
FPGA   库里面有ip

网友:
差分信号速率高,现在可以做到一组lane(四根线)速率10Gbps以上。一般不需要随路时钟。
在pcb上可以走比较长的线,需要的走线较少,避免的大量并行总线的串扰。
常见的差分电平有:lvds,lvpecl ,c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