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内部是怎样实现阻抗匹配的

楼主(2011-08-14):
输入驱动可以设set_driving_cell
输出负载可以设set_load
请问大侠,那么芯片是怎样实现与外界信号更高效的传输的--阻抗匹配
如果说,输入阻抗为50欧,输出负载匹配的电阻也为50欧,应该怎样设定

楼主:
set_load设定的是负载电容,怎样实现阻抗匹配?

网友:
这个问题好, 坐等陈版解惑。

网友:
阻抗匹配不是数字电路的事情吧, 是模拟方面的,

pCB班级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