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遇到一怪异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8-15):
电路有几个模块构成,整体做lvs显示已经match,点击yes看结果,却出现其中一个模块parameter有错误,显示此模块有的器件尺寸不匹配,但是这个模块单独做lvs也是match,求高手解答肿么回事??谢谢啦!急!!

网友:
可能是你的multi 或者 finger數與schematic上的不同,

但最後比對的size是一樣的

网友:
没关系吧, 如果是property相关错误,要看下,

比如-hier lvs  ,  顶层过了,下面有可能有property error的,比如电阻,电容值不对 ,

这个经常有的 ,

网友:
其實這樣說都不是很保險,
要是可以擷取 report 裡面的 error message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本来是用Assura做的lvs,对于这个问题它没有给出更多错误信息,改用Calibre来做,lvs也是过了,可是显示有啥ERC错误,对这个比对工具不熟,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郁闷。。。补充:錯誤內容
ERC Pathchk Polygons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

网友:
ERC保险起见你最好是找懂电路的人过目一遍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电路都是对称的如果有的地方接反了,子cell是对的但是整体上会报你有些尺寸不对,建议从头再查一遍版图

网友:
erc 是什么呀

网友:
電性上的確認, 像是一顆mos的source跟drain同時接到 power 跟 gnd,
或者是NW接到gnd, psub接到power 諸如此類
但詳細內容就看cmd怎麼寫
p.s. 不一定erc有錯就是真錯, 有時可能是電路上的特殊用法, 請與designer討論.

网友:
可以先看看出错地方对应的电路,检查一下体端的连接情况。一般默认是VDD|GND。有些设计里会连到别的信号,那么ERC过程中就会报错。解决办法是忽略或者添加新的的电源/地,我建议是后者。

网友:
觉得7楼的答案可能性大!

网友:
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比如子模块和TOP层上有逻辑连接关系一样的器件,这时候就会报属性的错误。这类错误在加MOS DUMMY的时候很常见。
不知道你们能看懂否。。。

网友(2011-09-28):
用Hcell run一下就才看出来是哪儿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具体点么?很好奇~

网友:
14搂说得很有道理,就像你在好多子模块下有vdd到gnd的mos电容,而在layout top层上也可能有。这个时候你可能只是在top上将cdl设置成一样的属性,top lvs match ,但是子模块的lvs还是有可能不匹配的。因为这种mos cap并不会影响你的整个芯片的逻辑关系。

网友(2011-11-02):
可能是整体布局时出了点问题 注意检查下就行了

网友:
ERC还是一定要清的啊。肯定是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