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cycle_path对异步电路的约束

楼主(2011-08-15):
在异步电路的处理当中,对REG有快时钟读入,慢时钟输出,
反之,慢时钟读入,快时钟输出;等情况下,set_multicycle_path对path的约束
大侠,可否给出经验,更好之,应用参考资料

网友(2013-03-24):
这句命令或者说约束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2013-08-15):
首先对于两个不同频率的时钟来说,首先有一个默认的set up 检测的两个沿
,然后设置了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以后,将setup的两个沿的相对位置改变了,
同时hold的检测也变了,这个时候如果设置了set_multicycle_path -hold,这相应的再改变
hold的检测的两个沿的相对位置,其中-start 和 -end,指的是相关的两个默认沿的移动,如果
是-start在移动lunch edge 的位置,如果-hold则移动cap edge的位置。

在选择默认沿的时候,要以小周期的为标准,比如说,如果是快采慢,设置-setup 3,则在lunch edge
后面的第三个cap edge 检测,而这个时候hold的检测就是在第二个cap edge。

如果是慢采快,设置-setup 3  -start 则在cap edge前的第三个lun edge检测setup,而同时已经确定了hold
的检测在cap edge前的第二个lun edge

网友(2015-08-24):
异步设个毛的multicycle,直接set_false_path。你说的是两个时钟同源, 但是不同频率吧

网友(2015-10-22):
谢谢楼主楼上,虽然没看懂。。。。

网友(2017-08-24):
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