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Razavi书上习题解答

楼主(2011-08-15):
谁能帮忙解答一下Razavi书上第7章,关于noise的。具体问题是,在求解输出噪声的时候,各个器件的噪声是叠加关系,但具体应用到电路里面,小信号等效电路怎么画呢?课本中的例题都很好解决,但课后习题中,类似于7-6的(c)(d)这些(英文版),就不怎么看的懂答案了。
在求解输入电压噪声的时候,是把输入端短接到地,那么在等效小信号电路中,这一点也会短接到地,从而等效电路里面的控制信号就只有噪声了,是这样的吗?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啊,高人呢???

网友:
你求出输出噪声然后除上你的电路传输函数不就得了啊。我的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但是在求解输出噪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各个噪声源。比如说MOS管的噪声源等效为一个跨接在SD两端的电流源,那么这个电流源对MOS管本身的电阻有激励吗?在不考虑沟长效应的时候,MOS管的输出电阻rO应该是无穷大,那这个点应该怎么处理呢?主要是习题答案直接给出了计算结果表达式,没有给出小信号模型和计算过程,我怎么算都算不到他那个式子上去啊~~

网友:
貌似是用跨导去求的噪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