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

楼主(2011-08-15):
各位大虾,现在有一个设计,原来是用xilinx FPGA 来验证,现在要改为用Altera FPGA来验证
问题是现在经synplify综合后出来的netlist非常小,很多模块都被搞掉了
正常情况,netlist应该有几十M, 现在只有100多K
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看报告是什么原因优化掉的。一般是时钟和复位之类的信号有问题。比如时钟输入悬空。复位一直有效。

网友:
分析一下,看哪里被优化了,没有代码,不怎么好分析

网友:
那就爱莫能助了

楼主:
xilinx综合出来netlist有上百M, altera出来只有100k
只想知道xilinx和altera有何区别

楼主:
最后log文件清清楚楚写明,整个module给removing掉了,一大队这样的report

网友:
要不先检查一下管脚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