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求助

楼主(2011-08-15):
80资产
各位大虾,现在有一个设计,原来是用xilinx FPGA 来验证,现在要改为用Altera FPGA来验证
问题是现在经synplify综合后出来的netlist非常小,很多模块都被搞掉了
正常情况,netlist应该有几十M, 现在只有100多K
哪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根据report找原因,或者根据verdi查找一下原因吧。

楼主:
用lint工具检查过,好像没有什么时钟,复位无驱动情况

网友:
都是源码吗?有没有IP

网友:
看一下你的snpylify的report,有没有Pruning.......,optimizing........或者其他的,某些模块输入输出没有被使用,在snplify中是自动优化的,想你这样的你可以看一下RTL视图,确定你设计的所有模块都在,而不是只有输入之类的,很有可能输出接错了,全优化了

楼主:
lint过,xilinx 综合后的gate level看过,altera 综合后gate level也看过
还是不明原因

网友:
贴出代码,

楼主:
贴出代码,
引用 网友A:

    若干M的代码呢,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要不怎
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贴个report看看。

网友:
你不是把xilinx的代码文件直接复制到了altera的文件夹下了吧??还有看看是不是把altera综合工具下的选项都给去掉了

网友:
把源代码在Quartus里进行编译

楼主:
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能不能告诉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