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关于混频器

楼主(2011-08-15):
我最近在用cadence做混频器的设计,2.4G,1.8V,想问一下各位大侠RF跟LO端口的PORT应该加的电压信号时多大,还是说RF跟LO只添加频率信号,电压有偏置电压来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
电压是由偏置来提供的。RF端口port输入信号在-30dBm左右,LO端口PORT信号输入在-10到0dBm左右,具体多大要看PLL出来的信号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在port端口加了两个VCVS来产生两路差分输入信号,可是在做匹配的时候有些问题,匹配网络是加在port之后,还是加在VCVS之后的每一路输入信号上呢?VCVS后另附一个10p法的电容……不剩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做的,您看下对不?

网友:
匹不匹配要要看你做的是上混频还是下混频,还有是什么接收机结构的混频器。如果你单独做一个上混频器,那只考虑输出匹配,做下混频器的话只考虑输入匹配就行。匹配在什么地方你要看你输入的信号是从什么地方接进来的,从接进来的那个地方去匹配就行,说简单点,如果你测试时输入的是1路信号,那你就从port处匹配,如果你测试时从信号源直接输入2路信号,那从VCVS匹配就行了。
我没用过VCVS,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我上面说的。

网友:
你没必要用2个VCVS啊,直接用一个balun就行了啊,还有匹配不太对,上下两路信号的元件应该要对对称才行,因为混频器对对称性要求很高,你画版图时要做到接近完全对称,多以电路设计要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下混频,之前加了balun,当时不太懂在port上加了电压,所以影响了直流工作点我就换成VCVS了,您了解自适应电路吗?如果在混频器中加入自适应电路应该怎么加啊,简单点就行,十分感谢

网友:
自适应电路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2015-10-16):
我也在做,在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