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開機,就啟動calibre2009 license

楼主(2011-08-15):
我安裝的Layout server 有安裝calibre 2009,啟動 license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我的方式是到相對應的目錄下 /calibre09/ixl_xxxxx/bin,執行 ./lmgrd -c /cadtools/xxxx/license.dat

這個方法,基本上,只要是server重新啟動,就必須手動的在啟動一次license。

============================我是分隔線===============================
所以,想請問,我想要一開機,系統就自動幫我啟動calibre license該如何寫這張檔案(如何處理)

煩請各位先進幫我解答,感激不盡。

我的OS是 linux RHL5

网友:
/calibre09/ixl_xxxxx/bin/lmgrd -c /cadtools/xxxx/license.dat
添加到/etc/rc.local

网友:
若只想在自己帐户login之后就启动license server,则:
1)首先login到自己帐户,然后
2)开启一个terminal,输入并运行/calibre09/ixl_xxxxx/bin/lmgrd -c /cadtools/xxxx/license.dat;
3)logout,并logout提示屏选上Save S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