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register '***'

楼主(2011-08-15):
各位:
     我在综合or1200时,出现了很多如下warning:

这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我用的逻辑库不全,没有某些规格的寄存器,所以无法进行映射的缘故吗?
还有虽然出现了这种warning,但综合一直可以进行下去,但是这中warning存在如果进行P&R时会出错吗?

网友(2012-09-26):
回复 楼主:

   你是咋样解决的啊??、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2-11-05):
同问,如何解决?

环境没有变,之前跑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会出现目标库的问题呢?

网友(2013-05-23):
同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
把之前跑的临时文件全部删光 重新跑。

网友(2014-01-24):
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是临时文件的原因.

不能映射,要么就是对RTL设了dont_touch,要么就是库文件是dont_use(如果库文件有dont_touch属性,也会被DC自动设上dont_use),要么就是在库中找不到对应的逻辑单元。

我的是由于第2个原因引起的,remove了库单元的dont_touch属性和dont_use属性,完美解决。

网友(2017-07-22):
另外,之所以设置dont_use cells,是有原因的,比如不能用d latch,若发现类似“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register 'Q_reg' (**FFGEN**).” 的错误,就要好好查查设计是否:if-else不完整,或case语句不完整。而不能简单地去除dont_use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