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cap_mis电容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1-08-15):
想问下mimcap_mis电容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有哪些金属构成的?

网友:
一般是最上面两层

网友:
mimcap_mis和mimcap是一个东东,只是一个有mismatch的参数,一个没有,最上层两层金属中间多家一层mask做的特殊电介质

网友:
_mis 是有mismatch模型。
mimcap:对n metal工艺,在top metal和n-1 metal之间加一层作为mim的上极板,n-1作为下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