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楼主(2011-08-15):
在P&R之後...加入filler...發現cell 之間
還是會有空隙在.....
請教各位前輩...這是什麼原因????
                         要如何處理?????

网友:
placement grid错了
多半有2种情况,1)filler之前,已经有off grid摆放的cell了。2)恶搞floorplan太多,把fp里面的grid搞错了

网友:
做完nanoroute以后,timing analysis的时候,hold time的slack为负的了,这时候应该如何优化?

楼主:
如果是橫向的pitch有問題...
那該如何調整????

网友:
pitch都是tf的问题,如果tf有问题,找fab吧,

timing问题用optDesign -postRoute 即可

楼主:
如果不找fab   那有辦法自己修正嗎???
                   如何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想問一下....
    如果std cell 與 whole chip 的grid 不同...
    那該如何去調整

网友:
一共有几种grid:

manufacturing grid :  就是最小格点 ,比如0.005um, 所有layut shape必须在这个grid上,
否则就叫offgrid, offgrid一般是要修的,除非是能看出来没问题,

route grid: 就是track, route wire一般走在track上, 所以off route grid 不一定是offgrid ,
因为manufacturing grid很小的, shape理论上都是snap到这个grid上的,
但是不一定snap to route track, 有时候有布线资源造成的原因

std cell place site : 这个基本上就是unitTile和core site , pin一般出在m1/m2 route track 上,
便于出pin,

user grid : 用户自定义,没用过

有关grid看snap 的一些选项, 我讲的是ICC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