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1-08-15):
请问,ISE工具能再综合之前执行用户自定义程序吗?例如向CCS、Keil之类的编译器能够配置使其在编译之前先执行一段用户自定义的程序。

本人想在ISE综合之前让软件自动执行一段用户自定义程序,将SVN版本号写入VHDL文件中然后完成综合实现,这样的话将mcs烧到板子上之后就可以读到FPGA的版本控制信息了。

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下呀?多谢了

网友:
看来你硬件和软件没有区别清楚

网友:
你可以自己写tcl,先做改VHDL,再调用ISE的cmd

网友:
用perl、tcl等脚本语言完成自定义的动作。

楼主:
恩,有点想法了,先谢过了,我了解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