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想显示值

楼主(2011-08-15):
请问如下程序我调用了一个mega core。 这里想显示出输出值,好像不能用$display ("dout = ", dout);   那该如何表述呢?

module sqrt (idin, dout, clk);
input [7:0] idin;
output [7:0] dout;
input clk;
wire [7:0] idin;
wire [7:0] dout;

ddr ddr_sqrt (
     .clock(clk),
     .data(idin),
     .result(dout)
      );

$display ("dout = ", dout);
endmodule

网友:
$display ("dout = %d\n", dout);

楼主:
谢了啊楼上的。可是还是有错整个程序就套用了一个altera Mega Wizard的一个核而已,想显示一下输出值,
还是报错,我查了也没少什么啊。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qrt.v(18) near text "$display";  expecting "endmodule"

module sqrt (idin, dout, clk);

input [7:0] idin;
output [7:0] dout;
input clk;

wire [7:0] idin;
wire [7:0] dout;

ddr ddr_sqrt (
        .clock(clk),
              .data(idin),
        .result(dout)
      );

$display ("dout = %d\n", dout);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把报的什么错误说出来嘛

楼主:
Error (10170): Verilog HDL syntax error at sqrt.v(18) near text "$display";  expecting "endmodule"

就是说这个错,找不出来错哪里。

楼主:
绝对不缺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display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

网友:
在tb中写$display$display也是有触发条件的啊
尝试在$display前面写always @ (posedge clk)

楼主:
谢谢了啊,的确是缺少个触发条件。加上就没事了。

网友:
写上%d,%h或者别的

网友:
用$monitor()就不用加触发条件,她会在值发生变化时自动触发

网友:
display加触发条件,记住了,嘿嘿,谢谢啦

网友:
晕了。。。。。。。
$display应该出现在块儿中,或者是always @(xxxx) begin .... end
或者是initial begin .... end等等。怎么能直接写在那里,这最基本得verilog语法居然一大帮人念念有词的乱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