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关于std_logic与integer的关系

楼主(2011-08-15):
今天看altera的例程,它的加法器用的是4位integer,而一般看到的程序都是用std_logic
请问各位,altera这样应用有什么特殊原因么?还是二者编写的加法器没有区别?

网友:
如果从综合出来的电路角度出发,integer应该等于32个std_logic信号的并接,例程这么用也许只是为了方便理解,但对实际应用没有参考价值,最好还是使用std_logic或者std_logic_vector[]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不过这是altera的IP核,所以,我迷茫了...

网友:
如果是IP的话,就不清楚了,我记得好像没有用integer做为接口数据类型的。

网友:
有倒是有,楼主可以自己写俩加法器的程序仿真出来看看,真的没啥大差别,我觉得它用integer无非是统一性高点,你没必要跟着他走,再说用到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做类型的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