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虾,这个光耦在走线时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15):
如上图所示,小弟现在有两个问题:
1,假设pin1 和pin2 参考GND1,pin6是输出pin,参考GND2.
    那么pin4到底是参考GND1,还是参考GND2?
2,由于空间的关系,pin4上面的走线必须走到光耦下面,请问这样做有问题么?

谢谢大家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