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V 后检查出很多density的错误,应该如何fix这些violation[已解决]

楼主(2011-08-15):
如题,calibre DRC 后报出M1.DN.1、M1.DN.6……M8.DN.1、M8.DN.6的错误,而且violation的区域的形状特别不整齐。(出现violation的区域都在边缘的地方)
本人刚接触这些,不知道这种不规则的形状要如何加Dummy metal。
在EDI GUI中用了form的形式试着加了,但是加入的Dummy metal很零散,根本不如在全局中加入的时候那么规则。
没办法截图,还请哪位大虾帮帮我

网友:
calibre 有runset加dummy metal, AA, PO 的啊

你这个是tsmc的工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tsmc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详细怎么用么,因为我是初次摸这个东西,我只是用calibre检查了drc,根本就没在calibre里面修过东西。
嘿嘿,最好能帮我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
calibre 除了 Drc,lvs, antenna
还有Dummy_metal , Dummy_OD_PO runset , for tsmc ,

的, 看看,run下就知道了,产生一个gds,加进来,

网友:
TSMC有calibre runset, 从官网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1-11-03):
回复 楼主:

    thank ytou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严重灌水!!

网友(2013-04-17):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些runset的file在哪里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我才开始学用calibre,现在只会基本的DRC验证,关于这个用calibre加dummy,能不能详细的跟我说下步骤啊??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教程,麻烦推荐一个,谢谢啦

网友(2016-05-02):
严重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