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频率特性

楼主(2011-08-15):
请教高手,差分运放的增益是正的,但是调整管的增益却是负的?整个LDO的频率特性怎么仿?
file:///C:/Users/DavideLe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41924753/QQ/WinTemp/RichOle/[RO4OOA3@GJVP1KKA_A(4XM.jpg

楼主:
 [RO4OOA3@GJVP1KKA_A(4XM.jpg 忘记附图了,图在这里.

网友:
正负极没接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阿,反馈信号接到同相输入端的阿,但是有缘运放的增益是正的,但调整管确实负的,困惑阿

网友:
P4,P5应该用电阻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pmos2极管连接,只起分压作用的呀,没影响的的吧.

网友:
求高手解释 想知道

网友:
模电书里面有讲过正负反馈是怎么判断的 画一个正号在电源,从电源出发经过pass管,经过分压电阻,经过op,在经过pass管回到输出,如果这时的输出的符号和之前的那个在输出的符号式相反的话 你的反馈就做对了

网友:
回复 7# shikaicool [输出PMOS栅极的静态工作点没有调好吧!

网友:
仿频率特性就是断开反馈点,加vdc  仿stb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不是很懂啊,求10楼详细解释...

网友:
先把P4,P5换成电阻,如果还是有问题,就是直流偏置点设置得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愿闻其详

网友:
您现在因该是要看open loop 的AC 响应。请断开A的AC反馈通路,保留DC 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图所示,分别是运放,调整管和整个环路的增益,关键问题是增益抵消了一部分...

网友:
LDO是一个闭环,
要AC仿真的话,
有两种方法,
1, 开环仿真,
2, 闭环仿真
由于开环时的直流工作点必须设定好,所以开环仿真会比较麻烦
建议采用闭环仿真
闭环仿真,必须制造一个DC通路,AC开路的环路
用足够大的电感就可以实现

对于这个LDO,AC开路可以选择A节点,
在分压点加入一个电感,电感串联一个AC源接到反馈输入端,
AC源和电感相连的节点,接一个到地的电容,用来实现AC接地
一般可以选取L>1H, C>1F, Vac=1V,
如果严格一些,在分压点还要加上一个等效的负载电容(运放输入点的电容)

观察分压点的幅值和相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按LS的方法果然可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整管的尺寸很大,导致这里的带宽很低.

网友:
LDO的补偿形式有两种
1. PCB level有外接电容(Cout>0.1uF)
这种情况下,主极点在输出端,内部极点的频率较低,可以通过外接电容的Resr产生的零点来补偿

2.PCB level无外接电容(Cout<~nF)
这种情况下,主极点在内部,把内部极点作为主极点的同时,还可以通过零点的产生来补偿输出点的极点(极点补偿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好的是采用动态极点补偿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错了

网友:
hah 小case
你的第二级增益很小,其实不是负的,是增益<1 而已。
设第一季增益为A1 (非db单位),调整管增益为 A2
则环路开环增益为A=A1A2 但是你仿真是分开仿得 所以 log(A)=log(A1A2)=logA1+logA2
log(A1)>0, log(A2)<0 仿真是没有出错的,是你的第二级增益太小,也就是你第二级设计有问题

网友:
补充:
分开放你的第二级偏置回出问题。。静态点不对。 你可以差些资料。。这是基础的知识。。最好自己动脑子掌握。

楼主:
回复 21# tianbian360 恩,偏置之前没有设置好,现在好了,但是环路的开环增益是输出端,还是反馈点的增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补冲一下,环路的增益在输出端取和在反馈点取,完全不一样.在反馈点看增益,完全成了一个带通的波形,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