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对锂电池的充放电电流频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1-08-15):
请问对锂电池的充放电电流频率大概是多少?最小充放电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
"请问对锂电池的充放电电流频率大概是多少
"这个问的让人不理解

“最小充放电电流应该是多少?”,最小充电1uA也可以,没有标准,放电要看你的电池能承受多大的放电电流

网友:
    放电由负载决定。充电可以分为pre-charge(~50mA), constant-current (~500mA), constant-voltage (~4.2V)几个阶段,具体可以看看maxim,ADI,TI等大厂的battery charger的datasheet。

网友(2011-09-15):
冲放电电流往往和电池容量有关
电池容量是Ah或mAh,把设计容量的对应的电流称作1C
电池的冲放电电流常用几倍的C来表示
比如1C电流放电,1小时电池就会放完
0.1C需要10小时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算法

锂电的放电可以到1C(放电电流越大,电池发热越大)
充电的时候有三个阶段
1。预充电
在电池电压较低的时候,锂电需要预充电,预充电就是用小电流充电,如果使用大电流冲电,容易造成电池损坏
一般预充电电流在0.1C (当然不同的电池会有些不同,最好有电池厂家的datasheet)
当电池电压达到3.2V左右时,就可以用大电流充电了
0.5C,1C甚至更大(当然还是要看电池的性能了)
当电池冲到4.2V(有种锂电是4.1V,还是以厂家datasheet为准)时,就要进入衡流充电
这时候,充电电压不变,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
当小于0.1C(也有人用0.01C,电流越小,电池冲的越饱,但是也会增加过冲的机会)时,就会停止充电

锂电充电时,对终止电压的精度要求较高,即使电池冲到4.3V,也很容易造成过冲,以致电池鼓胀,甚至爆炸

ps:
这只是一种充电方法,当然还有更多的充电方法,好的充电方案可以提高电池寿命,保证电池容量,减小充电时间,当然往往都是以牺牲系统简洁性和成本为代价,具体取舍,要根据实际使用的环境决定

网友:
锂电池瞬间放电,到达10C以上也是可能的,但是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
不错,yshmilyou 回答挺专业

网友(2015-06-06):
请问pre-charging阶段前面的flatten charging阶段指的什么?翻译成中文叫什么?电流设置成多大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做过几款charger,没有所谓的flatten charging阶段啊。充电过程一般分为三个过程,预充、恒流充电和恒压充电。预充主要是为了保护锂电池,当电池电压过低(低于2V左右),此时进行预充阶段,充电的电流常设为正常充电电流的十分之一。当电池电压达到一定值后,可以进行全电流充充电(电流大小可以通过外部电阻设定,500mA~2A都有),当电池充到接近恒压值(4.2V)时,内部比较器检测,输出翻转,进行恒压充电,直到充满。
可以多看看日本精工电子的datesheet。